[笔记本电脑]
请教一个电源ic的型号

楼主(2024-01-27):
戴尔5510笔记本,板号213109-1。通用以下板号213108-1  203067-1 203066-1
203065-1  203071-1  202048-1

  内存供电ic,丝印X19B 6020A,淘宝也没搜索到这个丝印的型号,只能求教各位坛友了!感谢

网友:
只能根据电路和芯片脚位来大致判断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9356869791   不知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下单前你最好问问店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9356869791   不知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下单前你最好问问店家吧

太感谢了,应该就是这个!

网友B:
有没有买上X19B 6020A内存供电ic?

网友(2024-04-06):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买上X19B 6020A内存供电ic?

tps51486代换

网友B:
现在电脑能不能亮机啊?

网友:
现在丝印很乱,有时候真的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脑能不能亮机啊?

不能,没时间搞就丢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