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联想q87主板如何修改机型

楼主(2024-01-27):
试过好多软件都改不了,显示 dmi read only,大佬们有修改的办法吗?

网友A:
是什么状态下也不说,是不是光板不带硬盘还是,全部装好后启动?

网友B:
你是要改ThinkCentre M8500T/s或M6500T/s吗?两个方法。
一是制作优盘启动盘进入DOS,用DMICFG这个软件改就行了。DMICFG在本论坛有,你搜索下载即可。
另一个方法就是,用编程器备份你Q87主板的BIOS文件,用Winhex软件打开它,搜索“ThinkCentre M8500T/s或M6500T/s”,直接改成你需要的型号,再用编程器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改ThinkCentre M8500T/s或M6500T/s吗?两个方法。
一是制作优盘启动盘进入DOS,用DMICFG这个软件改 ...

你好,就是是用 DMICFG  修改显示这个。有些东西能改,有些改不了。比如version改不了,但是就是想改版本号和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状态下也不说,是不是光板不带硬盘还是,全部装好后启动?

装好系统,有硬盘了,进去dos是用 DMICFG改的,有些能改有些改不了想改主板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