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改LED灯条后白屏?

楼主(2024-01-27):
19寸的,原来是通电一闪就灭了,拆开有个25V电容(红色圈)鼓了,换了后我没有通电测试我就马上拆了灯管换灯条了,亮度线我没接,红黑 ON/OFF我也接对了啊,为什么通电一直白屏呢?是不是灯管高压部分没切断检测不到灯管才会这样啊?还是我装回去时候碰到屏小板坏了?为什么会这样白屏呢?

网友A:
没检测到屏幕,把屏线俩头用刀片刮一下

网友:
第一个图片,这样扯屏线不怕烧屏啊!

网友:
白屏就对了,说明改装成功,至于没有图像看看是不是屏线插反了

网友:
白屏,接信号也没得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检测到屏幕,把屏线俩头用刀片刮一下

谢谢提醒,橡皮擦擦几下 可以了,应该是拔出来金属接触不到了

网友(2024-02-28):
有惊无险。高压拆掉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