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不认盘能修吗?有没有懂的大神

楼主(2024-01-27):
固态硬盘不认盘能修吗?有没有懂的大神,要保数据。

网友:
可以修,看主控

网友A:
兄弟,你这个修不认盘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保数据就难做,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修不认盘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保数据就难做,知道吗?

怎么把数据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把数据弄出来?

花钱,还不一定

网友C:
主控问题好整,存储芯片问题麻烦,修复困难,小电影可能都找不回来。
固态硬盘虽好,备份数据还是机械盘靠谱

网友D:
能修是能修 但是数据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修是能修 但是数据不好搞

有没有大神,或者认识的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问题好整,存储芯片问题麻烦,修复困难,小电影可能都找不回来。
固态硬盘虽好,备份数据还是机械盘靠 ...

刚买电脑的时候不知道 ,现在后悔了,现在再也不用固态,

网友E:
修固态硬盘不是太难,单固态硬盘恢复数据是个难题,不同机械硬盘,硬盘存储模式不一样,只有主控知道文件的位置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固态硬盘不是太难,单固态硬盘恢复数据是个难题,不同机械硬盘,硬盘存储模式不一样,只有主控知道文件的 ...

主控修好了是不是数据可以恢复?

网友:
这是头大的问题

网友:
找数据恢复吧

网友F:
看看颗粒是不是品牌的了,如果是黑片大概颗粒废了

网友(2024-02-29):
引用 网友F:
看看颗粒是不是品牌的了,如果是黑片大概颗粒废了

不知道是不是品牌的,能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