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90 用电池好使 充电器不好使

楼主(2024-01-27):
机器故障 用电源好使  电池不好使 换充放电芯片后  电池好使 电源不好使 PJP6911输出  1V 新手 学习中 请师傅多多指教

补充内容 (2024-1-28 09:12):
原9538 p6911 输出 15v 用电源好使 电池到logo 掉电 换新9538 输出只有1v  9538    17脚  DCIN  19v 是有的要满足什么条件 9538    4脚跟6脚才会输出

7590 NBL_N15_MB.A00.pdf

网友:
有没有指导的  交费

网友:
换掉这个试试

网友A:
描述准确一点,好使不好使不是专业维修人员使用的词

网友:
换过了   1.3脚  19v     2脚1v 就是不明白2脚这个电怎么来的     原9538 输出  15v 被拉低了  换新的9538 输出1v  不明白9538 4脚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4脚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准确一点,好使不好使不是专业维修人员使用的词

我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