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拆联想本子CPU的黑胶问题

楼主(2024-01-27):
今天干一个Y7000的板子,CPU下面是带黑胶的。由于干这种黑胶的U比较少,一般都是白胶的。所以为了精准把控温度,把测温线放在CPU芯片边,温度曲线走到最后,测温线显示温度已经255度,用镊子碰触旁边的电感,下面的锡已经化了,可以移动。但是碰触CPU纹丝不动,使用镊子稍微撬CPU还是纹丝不动。怕掉点不敢用力撬了。
请教下大佬,黑胶U一般都是测温线显示多少度撬呢?只要确定温度到了直接撬就可以吗?很怕掉点。请大家赐教。、

网友:
看运气吧,有些拆不掉点,有些就会掉

网友A:
多重复加热几次就可以了。只要不用蛮力应该都没问题,还有就是BGA太差不行,达不到温度。

网友:
猛起干!怕个卵。

网友:
270度,多加热一会

网友:
温度到了,用那种翘手机CPU的翘刀伸到CPU下面去翘

网友:
255度的时候,估计cpu已经归西了,拯救者的胶硬而且焊盘容易脱落,用修手机的那种翘刀。板子的质量就是垃圾,很容易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重复加热几次就可以了。只要不用蛮力应该都没问题,还有就是BGA太差不行,达不到温度。

老乡

网友:
空点一定会掉的,不影响什么

网友B:
看了评论区,就是没看到温度或温度曲线图

网友:
加热至240度,就用力撬

网友:
一般是加热到260左右,CPU芯片多盖几层锡纸。然后反复撬

网友C:
两把刀轻松解决你的烦恼。一把最薄,一把稍厚。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你用薄撬刀从没胶的地方试探看能不能插进去,锡没融化的时候肯定就插不进去,锡融化能插进去了,等几秒,你再换厚的撬刀伸进去搞它,用力就行了。
我用卓茂R5860上下风235度就可以自由拆这种带胶CPU。有些BGA可能要245度或者260度才行,以你的BGA为准咯。就看什么温度下你的撬刀能从没胶的地方自由插进去,能进去说明锡融化了,还怕啥。

网友:
插入不要太深 因为CPU底下有电容

网友:
这没啥难度吧 找到方法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把刀轻松解决你的烦恼。一把最薄,一把稍厚。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你用薄撬刀从没胶的地方试探看能不能插进去,锡没融化的时候肯定就插不进去,锡融化能插进去了,等几秒,你再换厚的撬刀伸进去搞它,用力就行了。
我用卓茂R5860上下风235度就可以自由拆这种带胶CPU。有些BGA可能要245度或者260度才行,以你的BGA为准咯。就看什么温度下你的撬刀能从没胶的地方自由插进去,能进去说明锡融化了,还怕啥。

感谢指点。我回头用电脑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评论区,就是没看到温度或温度曲线图

不同型号的bga,温度设定没有可比性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锡化了温度保持一会,胶软了一点翘刀一点点抬起,这个拆几次就熟悉了,我的是上220 下235拆联想系列黑胶CPU 桥,厚显卡黑胶得235+2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把刀轻松解决你的烦恼。一把最薄,一把稍厚。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你用薄撬刀从没胶的地方试探看能不能插进去,锡没融化的时候肯定就插不进去,锡融化能插进去了,等几秒,你再换厚的撬刀伸进去搞它,用力就行了。
我用卓茂R5860上下风235度就可以自由拆这种带胶CPU。有些BGA可能要245度或者260度才行,以你的BGA为准咯。就看什么温度下你的撬刀能从没胶的地方自由插进去,能进去说明锡融化了,还怕啥。

同款bga同款方法,我也是这个方法

网友:
温度其实和没有胶的差不多的  这么多年我就一个曲线    适合你的机器的就行     温度有没有到 还有力度全靠你自己的手法的  不要问别人什么温度  我的只有230 但是距离几乎贴住的  我之前的上部275 但是距离大约一厘米 我目前用的下部275 上220 因为风嘴距离每台机器都不一样 尽管看似大差不差  但是你要知道差一毫米温度要差多少 板材、环境多种因素
所以你无需问别人    找一个扁平的刀片打磨一下 用砂纸随便蹭几下上下左右各个方向不划手  直接撬就OK 放心不会跑的

网友:
锡化就下刀 别怂  多 干几次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指点。我回头用电脑给你加分

你回头四天都没回到,我帮你加吧

网友F:
用刮刀先刮一圈黑胶,再上BGA,比较容易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回头四天都没回到,我帮你加吧

去重庆成都玩了,今天刚回去

网友:
不用力,,搞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重复加热几次就可以了。只要不用蛮力应该都没问题,还有就是BGA太差不行,达不到温度。

多几次就掉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刮刀先刮一圈黑胶,再上BGA,比较容易取下来

联想很多黑胶是在芯片四个角下面的,周围反而干干净净的。这和别的笔记本主板红胶白胶的情况不同

网友:
我现在碰见CPU坏的直接换板,都不搞了,浪费时间,这东西即使做完后期使用返修概率也极高,索性不想找返修。

网友:
刀片插黑胶里,爆出锡就直接撬。

网友:
底部温度稍高些,控制好上温区温度,慢慢撬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