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15怎么单机开机?

楼主(2024-01-27):
希沃mt15怎么单机开机?如何触发开机?

网友:
找IO的脚位图。

网友:
那个脚位?

网友A:
记得希沃某个型号有开机焊盘,把红圈的硬盘架拆下,绿圈部位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希沃某个型号有开机焊盘,把红圈的硬盘架拆下,绿圈部位拍个图片看看

有个触发点,但触发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希沃某个型号有开机焊盘,把红圈的硬盘架拆下,绿圈部位拍个图片看看
就是这个部位,有个开机触发点。但触发无反应

网友A:
希沃ops   mt21以前的型号,主板主供电都是由一个p管控制的,ops接口中有一脚必须接地,p管才导通。我都是把此p管的ds直接短接,然后再找开机焊盘或者io开机。mt15有好几款,主板布局也不一样,记得有一款是在ops接口的右手边,还有一款在主板背面。参考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4804-1-1.html中的pq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沃ops   mt21以前的型号,主板主供电都是由一个p管控制的,ops接口中有一脚必须接地,p管才导通。我都是 ...

就是这一块板子,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沃ops   mt21以前的型号,主板主供电都是由一个p管控制的,ops接口中有一脚必须接地,p管才导通。我都是 ...

是这个p管吗?请问一下具体怎么接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p管吗?请问一下具体怎么接才好?

接到公共点

网友A:
p管的ds短路就行,我是用细铜线(网线)把p管的123与5678锡焊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管的ds短路就行,我是用细铜线(网线)把p管的123与5678锡焊连在一起

图中的PQ1?

网友:
又是新的知识。之前坏掉的活没接....

网友:
又学了一招,不知道开起来没有

网友:
理论上凡是不知道开机键定义的主板,找IO芯片的PSON脚,对地短一下就可以

网友:
买个开机小板,百几十元而已,用不着那么复杂

网友C:
4.84 05/15 Nws:/ u@F.hb 希沃系列OPS不用开机板,开机测试OPS教程,免费献给有需要的朋友,需要学习的过来围观,点赞关注# 笔记本维修 # 抖音记录修理工的日常 # 芯片级维修 # 修理工日常  https://v.douyin.com/iNRLWsJe/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4 05/15 Nws:/ u@F.hb 希沃系列OPS不用开机板,开机测试OPS教程,免费献给有需要的朋友,需要学习的过来围观,点赞关注# 笔记本维修 # 抖音记录修理工的日常 # 芯片级维修 # 修理工日常  https://v.douyin.com/iNRLWsJe/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慢慢观看学习

网友:
蓝色VGA接口挨着不是USB么?USB挨着不是有个按键么?那个就是开机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