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成这样还能修吗?

楼主(2024-01-27):
烧成这样了,还能修吗?

网友A:
看着挺严重的,没有500块修不了,还要排队最快7天后开始修。。。哈哈

网友:
基板不坏不穿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着都觉的难

网友B:
看这挺麻烦,其实修好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挺麻烦,其实修好一点都不简单。

是不简单啊

网友:
很可能有板层短路的现象?

网友:
碳化了就修不了了,缺项,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C:
什么主板,必须要用这板子,可以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主板,必须要用这板子,可以修试试。

Z9PA-D8,不值得修了

网友D:
应该好修,没有啥密集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好修,没有啥密集线路

正反面铜板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严重的,没有500块修不了,还要排队最快7天后开始修。。。哈哈

他还没挂上号呢

网友:
修肯定没问题,关键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

网友:
看着挺简单,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先这样再那样,然后直接退回去

网友:
基本上是废了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你这个不挂个专家号搞不定

网友:
用电钻打个洞,上电即可

网友:
钱管够就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