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写保护怎么办

楼主(2024-01-27):
寨版X79, X79Z VER:2.4E,刷写bios时提示bios写保护,但cmos里并没有相关设置,也没有找到跳线啥的,哪位大佬知道怎么解决,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还有,bios文件有8M,但芯片容量好像没有,怎么办?

网友A:
bios文件是改过的,不改就不能用。山寨版的板子也讲究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文件是改过的,不改就不能用。山寨版的板子也讲究成本。

:'(

网友A:
这个只能去找原来的BIOS,看谁有这个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去找原来的BIOS,看谁有这个BIOS。

bios文件有,现在就是刷不了。考虑拆下来用编程器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文件有,现在就是刷不了。考虑拆下来用编程器写了。

只能用编程器刷机了,但是BIOS文件是拆分后再合成的,编程器编程写入时会报错的,多编程几次,估计可以的。编程器需要用通用性好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文件有,现在就是刷不了。考虑拆下来用编程器写了。

因为BIOS文件是拆分后再合成的,只能用兼容性较强的编程器编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编程器刷机了,但是BIOS文件是拆分后再合成的,编程器编程写入时会报错的,多编程几次,估计可以的 ...

能否发张此主板的图片,看看。还有BIOS文件。您怎么找到的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