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游戏笔记本电流跑到0.190A就不动了

楼主(2024-01-27):
12代I7  3060显卡,电流跑到0.190A就不动了。关机再开也是如此,测试CPU没有短路,但是显卡供电及显卡上电容阻值为0,加电显卡供电无电压,因为这些高端卡阻值都是毫欧级,我6000字的表最小分辨0.1欧,所以怕误判显卡供电坏,不知这电流一般是哪个位置出了问题。

网友A:
不用考虑显卡  先找二级电压  这种一般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显卡  先找二级电压  这种一般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你说的二级电压是指公共点后面的电压吗,还是指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二级电压是指公共点后面的电压吗,还是指哪里。

触发之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