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池无法放电或充电如何解锁?

楼主(2024-01-27):
比如:华硕的本,只要主板短路,电池就会被锁,明明有电,但是无法放电,大家有没有解锁的办法?

还有些笔记本电池,无法充进电,不知道能不能解锁。

网友A:
2步:
1确定是“Locked”

2"Unseal/Boot"一下

网友:
其实如果健康度低的话就扔垃圾堆吧,电池也不贵

网友:
这是个什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步:
1确定是“Locked”

软件和硬件是什么,从哪里买。没有这软件和硬件啊。。

网友:
我有个x61也被锁了!郁闷!

网友B:
NLBA Laptop Battery Analyzer  需要设备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LBA Laptop Battery Analyzer  需要设备支持

去哪里搞这个设备和软件,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哪里搞这个设备和软件,贵吗

TB 就有官方网站  www.laptopu.ro

网友(2025-02-11):
放电脑主板上应该就可以放电了吧,有保护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拆开电池,从电极直接放电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