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不跑码

楼主(2024-01-27):
一块华硕b85m-e主板,能触发,不跑码。对照点位图检查各路电压,发现桥1.5v不正常,只有0.5v。这个电压是由小八脚apl5930产生的,检查芯片的101.7v83.3v40.5v(正常是1.5V),估计芯片坏了,上网买了两个apl5930c,焊上还是一样,可能没焊好,或者型号不对。干脆将旁边的1.5vdual拉到4脚,上电正常开机跑码。

网友:
我记得这板子有图纸的,这样搞怕返修

网友:
这样弄 能坚持多久   这个主板的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
看这两颗螺丝,工作环境潮湿+二次水洗,大概率干燥未遂,后续易坏,这样搞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DDR3L内存和安装较多内存时,可能会死机、蓝屏、重启,甚至不能亮机

网友:
我也怕直接飞线过来到时候会出问题,看电流大小吧,电流小还行。

网友:
电流小还行

网友:
看看是不是芯片的反馈电阻有问题

网友:
自用中,有情况再报告

网友:
路过学者了,感谢楼主的维修分享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维修分享

网友:
估计是你没焊好,尤其是这种肚子下面带散热的芯片。我焊的时候,是把板子放到预热台上,预热到150-160度,上面用风枪,380度左右,很好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