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记录 华硕A320简单维修经验总结。

楼主(2024-01-28):
朋友送来一主机,说是不开机给看看。
主板 ASUS A320M-K 1.02
故障:加电不显示 滴滴滴    滴滴滴  3声短报警 报2次后就黑屏无反应
检测:测主板供电基本都正常,外观正常无掉件
分析:主机可以报警说明自检未过,拔内存,一直报警(跟故障插内存时报警声不一样),说明内存已经过了。因为是AMD集显,怀疑CPU坏,手上没有U替换,无法测试,询问售后的弟兄,说A8-9600这个U基本很少坏。遂假设U是好的,目标回到主板上。剩下就是3 板斧开始,刷BIOS 在此感谢hexueying 大哥bios贡献,已经亲测是好的,  bios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670-1-1.html
解决:刷完bios 就好了。

总结:1. AMD机器报警和INTEL不一样,本人INTEL的板子修的较多,所以这次走了弯路,以后同学见到AMD的板子报警,滴滴滴三短声 连续报2次基本可以判断就是BIOS的问题,
2.AMD板子开机以后再接显示器是不亮屏的,必须关机状态下,接显示器。再开机才能正常显示。

以上个人经验总结,大神们就别喷了,给新人看的。祝大家年年发财。

网友A:
你说的第二点有待印证,可惜我现在已经没有am4 主板。

网友:
CPU坏的也很多 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第二点有待印证,可惜我现在已经没有am4 主板。

am4的板子到亮机代码后再插显示器不会显示,得重启一下才行

网友:
我正好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去试试,试试效果再来汇报。

网友:
哦,这个是AMD板子的特点,学到了

网友:
刷bios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我碰到AMD4主板报警,一长两短,重复2次,装上内存就不报警了,但是无显示。这种报警是什么错误。

网友B:
不亮的主板,是怎么刷BIOS的?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B:
不亮的主板,是怎么刷BIOS的?

用编程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