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1060 3G显卡维修

楼主(2024-01-28):
      故障现象:能够识别,可以开机,但像素极低,在切换到1024X768以上时,电脑死机。初步认定某供电部位有故障。      依一般动作习惯,总是在第一时间拍照留底,因此用A7M4相机分别对正反两面拍照。根据现象表现电路不存在短路,由此可以加电测量各级供电状况,但在这以前,有习惯对网络上同机型同类故障和线路图,点位图进行搜索,事实上此类搜索是抱着小二有它过年无它也过年心态进行的。
      既然已经拍照,在必要先在电脑上对相片放大观察,歪打正着,果然发现情况,f1贴片保险有烧灼痕迹。于是更换,于是恢复,此为直观法解决故障。故障千奇百怪,不一定非得动非常手术过度治病。

网友:
对了,F1 在线两端阻值测量是30欧姆,以此判定贴片保险失效。FB贴片保险规格书表明 30V0.2A。

网友:
这种故障太少了  楼主运气好

网友(2024-03-09):
运气好啊,大部分都是对地短路,保险烧断。

网友:
这个东西引起死机,,很少

网友:
补充该元件的相关数据
警告:-PPTC装置用于偶尔过流保护。重复过流状态和/或长行程不适用。-超过规定的最大额定值的操作或不当使用可能导致损坏和可能的电弧和/或火焰。
零件编号
F S M D □ □ □ – 1206 R / □ □ □=额定电流
F □ Part Identification部件标识 Fuzetec Logo富致科技 Current Rating额定电流
它在元件表面丝印两个字母 F *;具体F 是公司,后面跟着的电压电流参数代码 005表示0.05A,010表示0.1A,类推。
FZ = FSMD005-1206-R
FA = FSMD010-1206-R
FJ = FSMD012-1206-R
FK = FSMD016-1206-R
FB = FSMD020-1206-R 0.2A
FL = FSMD025-1206-R
FP = FSMD025-24-1206-R
FC = FSMD035-1206-R
FM = FSMD035-30-1206R
FD = FSMD050-1206-R
FN = FSMD050-24-1206R
FE = FSMD075-1206R
FO = FSMD075-16-1206R
FF = FSMD100-1206R
FG = FSMD110-1206R
FH = FSMD150-1206R
FI = FSMD200-1206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