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 g15 5520风扇不转,

楼主(2024-01-28):
5520风扇不转,客户自己请灰,机器也没带来,说是风扇坏了,我直接定了个风扇,第二天客户带来机器拆机就发现了异常,风扇卡子断了,主板边上掉了几个配件,查图纸掉了一个二极管,两个10k电阻,补件,找不到那个小的电阻,换了两个大的,飞了个线,完美修复。

网友A:
牛人啊!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看看状态,别让人鹅了!检查好再动手!

网友:
人为拆掉件了

网友:
应该该是客户自己清灰碰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啊!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看看状态,别让人鹅了!检查好再动手!

客户清灰之后坏的 估计是清灰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