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内存供电偏低,换那个?

楼主(2024-01-28):
华硕B75M-A内存供电偏低,换那个?附上点位图,PQ31的D极是有11.8输入的    ,S极却只有1.18伏电压   ,是这个换了吗  还是其他什么排阻坏了,新手求救?谢谢!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B75M-A_1.00.fz

网友:
上内存测一下,如果还不正常。fb回路电阻电容。

网友A:
如果没亮机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亮机了还是这个电压就不正常了。华硕主板的内存电压要亮机后才会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亮机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亮机了还是这个电压就不正常了。华硕主板的内存电压要亮机后才会正常。

xiexie谢谢  ,华硕主板都是这样吗   经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xiexie谢谢  ,华硕主板都是这样吗   经验呀!

先测各大供电和关键信号,刷bios,确保测试用的电源,cpu,内存都是好的。有诊断卡的上诊断卡看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