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H-WFP9HN

楼主(2024-01-28):
DAH98PMBAB0 REV:B HF 版号   这个解决没有声音开机一起ok

网友:
是刷了BIOS好了吗?

网友A:
BIOS是好的。电流不动的刷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电流不动的刷了就好。

网友B:
我的刷上装电池不开机 单独适配器可以显示,原BIOS装电池能开机的

网友(2024-03-09):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上装电池不开机 单独适配器可以显示,原BIOS装电池能开机的

这个BIOS确实有个这问题,装上电池不开机,单适配器可以开机

网友(2024-04-22):
加上电池就开不了机,只能单电源能点亮,途中加电池直接掉电。

网友:
bios刷了  美亮机快 功能都正常 并没有电池不开机的问题

网友(2024-06-24):
加上电池就开不了机,只能单电源能点亮 ,,原BIOS装电池能开机的0.6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