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用编程器刷BIOS和类似EZ FLASH这种内置程序刷BIOS,结果相同吗?

楼主(2024-01-28):
用内置程序刷除了能保存序列号之类的信息,还有其它差别吗?

网友:
一个是重写,一个是升级,

网友A:
楼主。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一般而言,英特尔的主板BIOS含有这3部分:描述区域、ME区域、主BIOS区域。个别的还会多出一个GbE区域(含有板载网卡的MAC信息)。
从DIY品牌主板(如技嘉、映泰、V星等)官网下载到的BIOS升级文件里基本都含有以上3个或4个部分。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但存在一个问题,编程器刷了官网BIOS后,可能会导致板载网卡MAC改变,上不了网。
而品牌机(如联想)官网下载到的BIOS升级文件里,往往只有主BIOS,不含有描述区域、ME区域、GbE区域。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但可以用软件刷进去,因这类BIOS升级文件里不含GbE区域,所以不会改变板载网卡的MAC信息。那这种情况下,怎么用编程器刷呢?就需要先合成一个完整的BIOS文件(描述区域+GbE区域+ME区域+主BIOS区域),但你要能获取到这块主板的描述区域、ME区域、GbE区域才能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一般而言,英特尔的主板BIOS含有这3部分:描述区域、ME区域、主BIOS区域。个 ...

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
其实很简单。从主板BIOS芯片的表面能看出BIOS文件的大小,比如Winbond 25Q64FVSIG,除以8,BIOS文件就是8M。
如果从官方网站下载到的BIOS升级文件也是8M,同时用UEFITool打开后,含有描述区域、ME区域、主BIOS区域,那就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华硕主板要先去头再刷)。
如果从官方网站下载到的BIOS升级文件小于8M,用UEFITool打开后,只有主BIOS区域,没有描述区域和ME区域,那就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否则就会刷黑,无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一般而言,英特尔的主板BIOS含有这3部分:描述区域、ME区域、主BIOS区域。个 ...

楼主,描述的比较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一般而言,英特尔的主板BIOS含有这3部分:描述区域、ME区域、主BIOS区域。个 ...

感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