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本上的标压CPU可以换成低压的吗?

楼主(2024-01-28):
如题,一个HP游戏本,原机上是R5 4600H的标压的U,可以用4600U这种低压的代换吗?还望了解的大神不吝赐教。两款U的平台、工艺都一样,区别就在于主频和功耗,没弄清楚也不敢贸然试。

网友A:
有知道的大神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知道的大神给解答一下,谢谢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理论上说,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B:
可以 放心换吧 bios都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放心换吧 bios都不用改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换上不合适怕烧了,所以想着先咨询一下大神们,看看有没有类似经验可参考

网友:
对了,原机故障是进PE没问题,但插上M2硬盘,要么触发后马上掉电,要么刚进系统就掉电,重植了CPU,还是一模一样,觉得可能CPU坏了,BIOS是刷过的

网友:
经测试,可以代换。但本机故障未解决,还是插入M2硬盘就开机掉电。

网友C:
硬盘外接是不是也会掉电??会的话你把保护隔离和保险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外接是不是也会掉电??会的话你把保护隔离和保险换掉

M2硬盘插上,触发后一两秒就掉电,SATA硬盘插上,能坚持到进桌面,然后掉电。这机器,搞得人好烦哦,3V5V换着试过了,一样。进PE一直好,头大。

网友:
这是好经验 也想过这个 没实验过

网友:
   静待结果。

网友:
修好了。CPU可以代换。插M2掉电的原因也找到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现在拷机十几个小时没有掉电,不敢大衣,打算多拷一会,这个故障,修到崩溃了:换了CPU,换了3V5V,换了0.8V的电感、周边电容,换了保护隔离的一套,没图纸,基本上就是看谁不顺眼换谁,最终发现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挺棘手的,楼主厉害,怎么会想到换CPU电源管理芯片呢

网友:
肯定可以,就类似于加压超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