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发出的pwrbtn#

楼主(2024-01-28):
按开关ec收到了跳变的pwr sw#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无跳变,是不是百分之百ec坏了?

网友A:
这个信号 也会因为桥的原因导致无法被EC拉低,我通常会断开EC到桥的PWRBTN连线 来验证到底是EC无动作还是桥导致的 PWRBTN无法拉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 也会因为桥的原因导致无法被EC拉低,我通常会断开EC到桥的PWRBTN连线 来验证到底是EC无动作还是桥导致的 PWRBTN无法拉低

它是直接至桥里面的,并且上拉电阻没有上件。怎么断开呢

网友:
没有跳变,意思一直高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是直接至桥里面的,并且上拉电阻没有上件。怎么断开呢

应该是切连线吧,测完了再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