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一体机主板PA_HM65 V5.4如何关闭LVDS?

楼主(2024-01-28):
这块主板在BIOS关闭LVDS似乎不起作用,装系统之后hdmi的屏幕默认变成了副屏,请问如何真正的屏蔽LVDS?或者彻底禁用?

网友A:
读取主板BIOS后,修改BIOS默认选项,保存后再刷入主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取主板BIOS后,修改BIOS默认选项,保存后再刷入主板即可

很奇怪的问题,我选择了NO LVDS以后,系统里仍然会出现一个“数字平面显示器(1024×768 60hz)”,问了卖家,说厂家过年放假了处理不了,想处理也要等年后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