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i m2 卡CPU

楼主(2024-01-28):
遇到个奇怪故障,闲鱼收来的b450i,原本故障不开机,到我这直接开机。测试正面散热片下面的m2插上就卡CPU灯,拔掉一切正常。测试用的是SATA协议的,说明书上这个同时支持nvme和SATA,按理来说应该直接不识别吧。测了一下供电阻止都正常,求大佬给个思路。
不开机
cpu
不识别
b450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可能有短路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测量一下m2接口到南桥的电容有没有短路漏电的情况,观察CPU座引脚有没有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