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抓不到type-c求助

楼主(2024-01-29):
机台测试抓不到type -c ,该从哪一个信号去分析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型号,到南桥阻值正不正常,什么都不说,怎么帮,只能说看看供电有没有,到南桥阻值正不正常,注意供电要插上设备才会有,cc1和cc2是设备插入检测,如果你是工厂内的维修,还要考虑一下有部分芯片带程序,有的工厂都不知道,必须料板或好板调换才行,比如某某51和某某53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