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屏是什么鬼现象

楼主(2024-01-29):
一个拼接屏,显示正常,就是有暗影,逻辑板查几大电压都正常,查了几天也没有查出问题,是屏坏了吗,还请大师指教。

网友A:
屏坏,应该是压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应该是压伤的。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是屏有漏液,是吗,屏一直挂在墙上,没有被重物压,倒是附近有一台空调,不知是不是空调的原因

网友:
明显屏幕的质量问题

网友:
屏幕要出问题,基本没法修,最大的件了。

网友B:
背光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正常吗??

谢谢回复,背光正常,拆屏后验证灯珠正常。

网友:
伽马电压异常,需要检查各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