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x1 7th 外接显示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4-01-29):
HDMI口外接显示器 不显示、换过接口。并且用type-c 转HDMI的转接线 也是不显示。奇怪的是 我清bios 在开机 这两个口都是可以显示器的 当我再次开机又是不显示器。哪位大师 碰到这个问题 帮忙指导一下。在线升级过bios 重装过系统 问题都是一样的.

网友:
内屏显示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外接问题。

网友:
你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
老铁

网友:
楼主遇到很神奇的问题,那里坏了。告诉大家涨涨知识

网友A:
哪里问题。我一样的故障

网友:
今天晚了明天给你们上图

网友(2024-02-29):
引用 网友A:
哪里问题。我一样的故障

在BIOS里把雷电控制器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