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从售后得到的华南金牌至尊版BIOS

楼主(2024-01-29):
华南金牌至尊G279T V6.11BIOS,从华南售后拿到的,用编程器或者在WIN系统下,DOS下都可以刷新。已经测试成功。

X79V279 最新至尊BIOS.zip

网友:
华南金牌g279k ver14 / G279T v6.0,G279T V6.11,X79 Plus通刷这个BIOS

网友(2024-08-11):
我的华南的主板看着布局都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个m2接口,抽空拿编程器刷下看看。谢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A(2025-06-20):
我手上刚好一块这个型号的V6.11版本,突然就报错D6 试试看刷有用么 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刚好一块这个型号的V6.11版本,突然就报错D6 试试看刷有用么 6666

只要不是硬件故障,100%有用,我自己都刷成这个了,。

网友:
实测有效,原来卡D7,刷过直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