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机器k2450,插上电池不开机,充电器才能开

楼主(2024-01-29):
联想的k2450插上任何一块电池就不能开机了,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
但是拔下两块电池,外接充电器就能开机。
接充电器(不插电池)状态下关机后,还得重新插拔下充电器才能开机。好奇怪啊
另外一部分键盘也不灵,按下不灵的键位有报警声
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EC应该都是需要检查的地方。

网友A:
先用针把反面的reset按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针把反面的reset按一下试试

嗯,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