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H510M光影通电就转维修(不开机)

楼主(2024-01-29):
接影驰510M主板一块,IO型号IT8813E(没有资料)
插电,电源直接就开转,测试没有任何电压输出(待机除外)
测试电源绿线,1.2V,正常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是5V,开机之后是0V。IO IT8813E,怀疑是IO,没有找到资料,于是就拆掉了IO,发现在没有IO的情况下,居然还是通电就转,绿线1.2V。
主板没有图纸,只能跑线。 绿线经过一个33欧姆的电阻到了SATA4和SATA3中间。
接下来就是跑线位置 最后,就是这个三极管的问题,拆掉之后不自己转,绿线5V,更换之后正常。
如果遇到这板子是同样问题,可以优先测试这个管子。

网友:
这个是it8613e吧

网友:
是,一直都搞错了,难怪没找到资料

网友:
跑线辛苦了。已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