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I5八代游戏本。插硬盘就不亮机。

楼主(2024-01-29):
今天遇到一个硬盘引起电脑不亮机的。机器拿来不亮机,拆机后,发现有接口腐蚀,洗刷刷后,还是不亮。后来把他自带的NGFF2280的固态拔掉后,电脑能亮了。然后换硬盘,固态,机械,甚至引导u盘,只要一插上硬盘引导设备,电脑就不亮机了。硬盘拔掉,电脑就亮机显示没有引导设备。我都晕了,这啥问题啊?有师傅指点一下吗?

网友:
接口换了没

网友A:
接口很新没问题啊,而且所有的硬盘接口都不亮,sata,pcie,u口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很新没问题啊,而且所有的硬盘接口都不亮,sata,pcie,u口都不行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