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d-i5开机掉电

楼主(2024-01-29):
k610d开机掉电,开不开机,屏幕也没反应,换了一块新的主板后,还是老样子,开不开机。开关按一下,开机指示灯就亮一下,然后熄灭,风扇也转一下,然后停,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建议将你检查过的数据都描述一下,大家才好给你说维修思路。

网友:
主板都换了,那也就剩下cpu或者内存了。这个型号的主板cpu供电容易烧,可能连cpu也一起烧坏了,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那就是油啊

网友:
也不一定坏 看看cpu供电焊点脱锡了吗   对地阻值有吗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你去看一下这个精华帖,或许你就知道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442-1-1.html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cpu供电复合管的问题,另外连带着有概率会把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