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1135 B47R 扩容假盘量产

楼主(2024-01-29):
最近各种网购平台假固态泛滥成灾,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经过七七四十九天潜心研究终于开卡成功

这个硬盘首先要补一个25系列存储芯片如下图

网上外观如下图

硬盘开卡设置,如果开卡失败可以降低容量重新开卡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需要

网友A:
老哥,有支持海力士v6的rm1135开卡软件吗:aiqia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有支持海力士v6的rm1135开卡软件吗:aiqian:

论坛这个帖子里有,我都是别人不要丢给我了我没事瞎折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1874-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这个帖子里有,我都是别人不要丢给我了我没事瞎折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1874- ...

下载压缩包,里面没有config_6643.ini文件,不支持H25BFT8A1B8R颗粒,老哥哪里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压缩包,里面没有config_6643.ini文件,不支持H25BFT8A1B8R颗粒,老哥哪里有没有

暂时手头没有这个颗粒这个主控我暂时不会改id,再等等

网友:
哪个是ROM短接点??

网友:
好像是这两个

网友C:
多大容量的spi芯片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大容量的spi芯片可以?

上面图片上有型号再小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图片上有型号再小没试过

我是正反一共四颗粒,但是我的板子比你的还精简,少了一些原件,只补一个SPI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正反一共四颗粒,但是我的板子比你的还精简,少了一些原件,只补一个SPI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看看引脚

有没有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引脚

有没有元件

上面有几个电阻电容,下面只有一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有几个电阻电容,下面只有一个电阻。

焊上试试能不能过spi    ch plane乘2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B:
焊上试试能不能过spi    ch plane乘2

量产失败,可能缺电阻

网友:
-- 第 00 步 -- 检查闪存ID  -> 成功
-- 第 01 步 -- 生成配置信息  -> 成功
-- 第 02 步 -- 检测闪存类型  -> 成功
-- 第 03 步 -- 下载开卡代码  -> 成功
-- 第 04 步 -- 下载配置文件  -> 成功
-- 第 05 步 -- 下载Flash参数表  -> 成功
-- 第 06 步 -- 开卡初始化 -> 成功
-- 第 07 步 -- 开卡  -> 失败  --  Inherit fail. 错误码: 0x0d01
失败        测试时间: 19 s

网友:
降低容量再试 ch ce plane 有可能和我的不一样以实际 芯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