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450M DS3H 触发不正常

楼主(2024-01-29):
技嘉B450M   客户放这里很长时间了 当时具全情况不太记得  只知道不开机  今天试了一下  加电后不触发  但是有时候按下开机键后放那 不知过多久 它又自动触发了  后来全面检测主板 发现一个现象  通上电后,只要用万用表笔或者是镊子在IO的SUSB针脚上点住  按开机键就能触发,在放大镜下观察 这个引脚并没有虚焊   并且把镊子点在SUSB信号另一端相连的SQD1的2脚,也能触发   测量这两端电压触发前为3.5V ,按下开机键时无跳变  并且触发后电压为3.3V 偶尔有波动能上到4.5V.   请教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 这个板子是带炫灯的, 有时触发后炫灯能亮  有时不亮   以上测试都是没有安装CPU和内存的。因为我手上没有对应的CPU上机试

网友(2024-06-28):
不上CPU不加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