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Y-W9KFHD-EV1屏幕驱动板不启动

楼主(2024-01-29):
       大家好,我逛闲鱼看见有一个人出手iPad2屏幕和一个驱动板改的便携式屏幕,据他说是原来用的很好,然后某天他动了某一块板子的泡沫胶屏幕就不亮了,我想收回来研究研究。板子一共三块,按键板+主板+LCD背光板,其中主板上有电源输入口,HDMI,VGA接口。       到手之后我把三块板子和屏幕连接好,用12V1A的**螺丝刀充电器给板子供电,板子的按键板上有一个双色灯,丝印写的是power,先是黄灯,然后变成红灯,屏幕没有点亮。我以为是功率不够,就用可调电源输出12V,电流输出调到最大,上电后看见电流是0-40-50-80-110mA然后跌回50mA。

       我把屏幕,按键板,背光板都和主板断开,只给主板供电,我看见电流是0-30-40-80mA然后变成0mA.

        我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流变成0啊?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找问题呢?

        补充说明:主板上写着丝印是JRY-W9KFHD-EV1,有一个引脚很多的芯片丝印是MEDIATEKMT9700FCLEAG,主板样子如下图,不过我的板子右上角有很多元件没有焊接。全新JRY-W9KFHD-EV1 工业级万能显示器驱动板 适用15-65寸屏幕_阿里巴巴找货神器 (1688.com)

网友A:
主板坏了,检查电源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检查电源芯片是否损坏?

就是找主板电源上分配的各路电压、电流是否有无。

网友:
如果没有外接信号,一会也是休眠,,,

网友(2024-03-30):
我也碰到一个,是bios坏的可能大,网上找不到

网友:
是呀  这个只能板级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