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华硕EX-B250M-V不能触发维修

楼主(2024-01-29):
       不知是不是外卖叫多了的原因,今天美团小哥送来一张华硕EX-B250M-V主板前来维修。小哥说主板不能触发、待机的信仰灯也不亮。我被吓一跳难道是PCH短路?造成没有待机电压。假装镇静过后自信的回答:检测后再回复小哥。小哥也爽快答应无论多少钱都要修好这主板,因为这主板是他前女友送的。主板“有价但回忆无价”。
    维修正式开始。不能触发首先看PCIE的B10引脚,这是维修行业的标准操作,结果测到3VSB正常。再测IO有没有发出O_IOPWRBTN#这个信号去触发PCH,结果电压信号也是正常。手摸下PCH感受下温度,PCH明显冰冰凉温度不对。看来PCH的待机条件不满足。这就测下PCH经常短路的P_+1.0V_A_SW_20供电的二极体值吧,测得是0.090的二极体值。这个二极体值明显比300系的芯片组低,300系通常是0.130左右才是正常。现在二极体值测完了,就测下电压吧,测到电压是0V。产生这个P_+1.0V_A_SW_20电压的芯片供电是由5VSB产生的,5VSB是由一个P沟道MOS管产生的,量了下这个MOS管的G极是高电压,D极没电压,S极是5V。维修行业的人都知道华硕主板大多是没原理图只有点位图。现在开始我要糊涂分析这个MOS管的G极为什么是高电压,经过糊涂的分析了一路后明显不是相关条件,再分析一路就找到原因了,是一个PMBS3904开关管不正常导致B极为1.04V都没有拉低C极的电压导通到E极的GND,所以导致5VSB没产生。找个7002小MOS管来代替这个PMBS3904开关管,焊接上结果依然没有产生5VSB。难道是7002小MOS管的导通电压比PMBS3904开关管要高,拆掉7002小MOS管的G极分压电阻接地的一个小电阻,再次打开电源。主板的信仰待机灯终于亮起来了。搭建好测试平台开机顺利进入系统。

看来维修记录,还是需要写作水平啊。
希望各位老板和大神喜欢,给我一个点赞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路过,学习。

网友B:
小白表示这种没有图片的纯文字描述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路过,学习。

多谢老板回复、点赞,新年发财行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多谢老板回复、点赞,新年发财行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表示这种没有图片的纯文字描述看的一头雾水

多谢回复,配合对应点位图即可。

网友:
多谢老板回复、点赞,新年发财行好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同祝老板来年发大财!行好运!

网友D:
桥的1V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的1V供电开启信号?

桥没有1伏待机电压。

网友:
刚刚修一个z270开始也是没有桥的1v待机电压,修出这个电压后还是不触发,这下懵逼了

网友E:
祝老板,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祝老板,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多谢回复支持。。。。。。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牛想拜你为师学习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耐心细致的分析问题找病因,对初学者帮助很大,谢谢老师

网友:
原来是三极管换成mos管了。

网友:
原来是三级管。

网友:
思路是对的,想一下,要把5V电压通过MOS管转换成1.0V出去,那么栅极控制电压就不能采用平时常用的0或1了,要给栅极一点相对略微的电压,使MOS管微导通,才能让沟道有一个较低的电压通过。就是说不能让管子处于全导通或是全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