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个一波三折的750ti加载驱动满屏花

楼主(2024-01-30):
发帖五分钟,维修却花了亿点点的时间。

映泰750ti,小黄鱼上见便宜赌来玩的,连散热器都不肯给。卖家承诺无修,实际慢慢观察发现核心被干了,满板油乎乎的,BIOS也被刷了。

此卡能点亮,卖家描述进游戏花屏,实测进系统只要加载好驱动便开始如下图满屏花。

小黄鱼的垃圾卡也没抱什么希望。于是跑显存测试软件,试了几次,发现此卡可以正常点亮,只要不跑118,第一次快扫显存是能通过的,只要开跑118后便会花屏,这时再快扫显存便会全部显存报错。

也曾极度怀疑核心问题,才被上家无情抛弃。后面无聊有空就弄着玩,花了亿点点时间,最终结果,直接说结果,看图

R545有点腐蚀变值,R546掉件,两个40.2欧的电阻,料板拆来换上,进系统顺利加载驱动,不再花屏,显存测试工具下,跑118也能顺利通过了。

后面进系统测试的时候,发现跑甜甜圈GPU频率为0,跑鲁大师分数也只有5W,这卡也没什么好搞,见BIOS被动过,于是刷BIOS。发现BIOS芯片也是读取不正常的,换了个新芯片,刷了好几个BIOS,要么不亮,要么就是亮机报错检测不到外接电源。特意刷了个同德的无需12V外接的BIOS,不再报错,但是进系统加载好驱动后会死机,我也是服了!!!

最后刷了个VX的,好了。(原来BIOS不匹配也会引起报错检测不到外接电源)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很好,佩服,路过,学习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跑118通过也不能代表显卡就是正常的,超频超到4000多试下,,甜甜圈,鲁大师,3D mark都要跑一遍,不出问题的话才能证明显卡没问题了。

网友:
还有显卡的功率和温度,都要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A:
我有个970,玩小游戏看电影没事,玩3d和鲁大师就白屏,扫描显存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970,玩小游戏看电影没事,玩3d和鲁大师就白屏,扫描显存油有问题

GPU供电滤波电容处并电容试试

网友:
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
主,维修技术很好,佩服,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