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450R5V换屏导致键盘失灵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01-30):
如题,这个机器屏幕坏了,换新后导致键盘功能乱码,听说要刷屏码片,请问大神怎么解决,怎么刷屏码片,屏码片哪里可以搞到。在线等,有偿。谢谢
这个主板型号三星450R5V-02244A-1.0,屏型号是N156BGE -L31 Rev. C1

网友A:
把坏屏的 8脚码片拆过去,或者编程器选24c02 飞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坏屏的 8脚码片拆过去,或者编程器选24c02 飞线刷!

是不是屏接口处的那个有SDA SCL的那个芯片,好像印字是个432R,8326

网友B:
淘宝买根线。读原屏数据写入新屏就好了。20多块钱,自己做根也行,得有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根线。读原屏数据写入新屏就好了。20多块钱,自己做根也行,得有材料

买来不及了呀,快递马上停了,只能自己做个试试看了。40针的接口,这线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来不及了呀,快递马上停了,只能自己做个试试看了。40针的接口,这线不好找。

只用到4根线的,可以直接接飞线到普通读写器上,论坛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