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电阻阻值变大,导到背光闪屏的笔记本主板

楼主(2024-01-30):
我这里店比较小,能修到的也就这些便宜点的主板。主板故障描述。笔记本电脑可以正常开机,屏会一直闪。外接显示器都正常。大部份笔记本表现故障为,用电池和充电器亮度调到最低,屏能正常,用电池亮度调高一点,屏就会闪,接上充电器后,亮度调高一点可能没问题。把亮度调到最高,接上充电器也会闪。也有个别的笔记本电脑就是调到最低亮度,也是会闪的。还有部份屏供电都不正常,就会不显示。
我这里恰好同时修到了三个故障差不多的主板,就分享出来给大家。

至于为什么这个电阻容易坏,做为维修人员,没必要去研究。看到这种故障换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 楼组技术够可以的啊

网友:
清华同方 老通病

网友A:
楼主都没有标明哪些板是什么型号 什么板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没有标明哪些板是什么型号 什么板号的哦

不用标版号,很多板子都有这个通病(我修的只是很小的一部份)。如果故障差不多,直接万用表量保险电阻的阻值。

网友B:
一般都是换充电器好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保险丝吧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多大的电阻?

网友:
这种问题也不好修

网友:
这颗是保险丝,用好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
一般遇到直接给它放个电杆,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换充电器好的

和充电器有啥关系

网友:
通病一坨锡搞定

网友:
真是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通病的故障比较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