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ARCA750 没修好,也不知道如何维修

楼主(2024-01-30):
接客户一片显卡,INTEL  ARCA750.先看显卡照片。
对供电打值,然后通电。

主板会卡VGA 灯,没显示。直接拆开显卡。背面是粘上的,直接拆开就行。

经过检查,核心供电没有。
1.8 和3.3 还有一个好像是0.8 正常。5v 我也没找到(可能没有)。
核心供电芯片是MP2979A ,查了供电,开启,电压检测,都没问题。就直接放弃维修了。

网友:
找个固件刷刷再看

网友:
等待大神来解答一下

网友(2024-04-03):
那是不是供电芯片不起振?

网友:
开眼了 ,第一次见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