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1060 开机死机 再开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4-01-30):
这个机子很奇怪 有时候开机正常 但是会死机  死机在开机就不亮了 没有CPU供电 变成开机0.3没有CPU供电  特别像通病2M电阻 但是我这个电阻是好的 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有 帮帮小弟.....

网友A:
其实这种电阻要多备怀疑就直接吧两个电阻全换了没必要纠结 毕竟测量只是参考万一电阻半坏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电阻要多备怀疑就直接吧两个电阻全换了没必要纠结 毕竟测量只是参考万一电阻半坏不坏

我换了 还是一样啊 兄弟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是MP芯片的问题 但是这个芯片好像带程序 其他料板拆了不能用 按板号订了个换上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是MP芯片的问题 但是这个芯片好像带程序 其他料板拆了不能用 按板号订了个换上好了

兄弟 你的也是有时候亮吗 就是亮也死机 死机再开就0.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的也是有时候亮吗 就是亮也死机 死机再开就0.3了

类似 不过我的电流是0.1几 能开机 用了一会突然卡死然后开不了了 摸着MP芯片微微发热 然后换了就好了

网友D:
直接看VCCSA有没有出,电阻出问题VCCSA出不来。这款桥容易虚焊,风枪吹下桥,看下能不能开机

网友E:
有通病先修通病  先把电阻换了试试省的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看VCCSA有没有出,电阻出问题VCCSA出不来。这款桥容易虚焊,风枪吹下桥,看下能不能开机

VCCSA没有出来 2M电阻换过  南桥也换了新的 一模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通病先修通病  先把电阻换了试试省的走弯路

换了一样 不行啊 南桥都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看VCCSA有没有出,电阻出问题VCCSA出不来。这款桥容易虚焊,风枪吹下桥,看下能不能开机

我没招了 我准备把CPU打下来 试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招了 我准备把CPU打下来 试试了....

VCCSA都没出应该还没到CPU这一步,电压和PG有没有出齐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SA都没出应该还没到CPU这一步,电压和PG有没有出齐

这个特别特别奇怪 就是亮用着就死机 死机再开就没VCCSA和CPU供电 没招了....

网友:
怎么那么像我修过的机器,那个2M电阻有点大,我前不久修过一模一样的,2M电阻坏了,我换的就是这种体积有点大的2M电阻。换了还是不行,看电流应该是cpu有问题了,就退机了,是两个小伙子,机器是淘宝买的,别人跟他说是全新机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终于修好了

网友F: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CPU坏的 换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坏的 换个就好了

这个机器上电0.5a左右,核心供电不出。管家供电出了。也可能是cpu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CPU坏了,换CPU就好

网友(2024-03-01):
我也建议先换电阻

网友:
找到那个容易腐蚀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