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战神K610D-i5 D3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4-01-30):
今天是收到一台神州 战神K610D-i5 D3进水不开机,清理后发现掉了两颗电容,电阻PR174腐蚀,一碰就掉,还断线,根据图纸找到一样的电阻换上,电脑亮了,忘了备份 一下BOIS了。如下图:

网友:
这主板进水很严重啊

网友:
飞线真的好帅6666666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 我看到都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进水的位置处理好了吧

网友:
都腐蚀成这样了,唯恐会有暗病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这返修率绝对很高

网友:
搞维修的不怕返修,只要一个月不出问题,或出现不一样的故障,那都是正常收费。

网友:
返修还好,有些过保还要找我们保修

网友:
进水范围不大还好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