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S主板的BIOS芯片是哪个?

楼主(2024-01-30):
ThinkPad T420S主板的BIOS芯片是哪个?在什么位置?型号是什么?主板标识是什么?先感谢了!

网友A:
芯片料号是U49 啊。。型号一般是W25Q64..有的是MX25L64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料号是U49 啊。。型号一般是W25Q64..有的是MX25L6406..

谢谢!:要是能拍个照片标注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料号是U49 啊。。型号一般是W25Q64..有的是MX25L6406..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