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电源,已经确定问题,但是买的配件都不行,是为什么!

楼主(2024-01-30):
IC型号:ICE3B2065J已经确认换掉它就好了,但是买了6个IC,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IC参数有点特殊吗,下图是原装的:

下图是买的:

有什么型号能代换吗

网友A:
为啥说换掉它就可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说换掉它就可以了呢

有两块电源,拆那台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是电源里的那个待机5V的芯片。。你把它附近的50v47UF的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里的那个待机5V的芯片。。你把它附近的50v47UF的电容换下试试

试了,不行。6个都坏了,有点不正常。这个IC是不是有几种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里的那个待机5V的芯片。。你把它附近的50v47UF的电容换下试试

大哥手上有没有拆机的,好的,卖一个给我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 网上买的芯片是假的? 再换一家买个试试

网友C:
这芯片,也没有必要做假的,,,

网友:
假也不假没有关系,各个引脚对地打电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D:
把买来的ic装在哪个全好的电源上,一试便可知问题

网友E:
没找到故障的真正原因吧老铁

网友F:
这种情况我碰过,换一个好的批号的才行,一般年份早的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买来的ic装在哪个全好的电源上,一试便可知问题

试了已经 确定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找到故障的真正原因吧老铁

两块电源,有一个好的,拆掉好的换过去就好了,用原装的的芯片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我碰过,换一个好的批号的才行,一般年份早的好点。

就是怀疑,前面进过一批别的型号,有一半坏的

网友:
打磨芯片,立创商城买

网友:
这种芯片网上假的/坏的很多。

网友H:
这个电容看起来就不正常

网友:
楼主买的芯片可以很明显看到打磨痕迹,打磨后重新激光刻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容看起来就不正常

角度问题,这块电源是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也没有必要做假的,,,

这芯片非常冷门,作假的要亏死

网友:
买原装真品件

网友:
广东潮阳不少假的!

网友:
以前在多多买过潮阳的!五个全是坏的!后来在华强北柜台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块电源,有一个好的,拆掉好的换过去就好了,用原装的的芯片试过

那就是买到假芯片的,淘宝很多假芯片,型号自己胡乱刻的,找家靠谱的买原新的,或去立创商城买。

网友J:
楼主有最新进展吗?。。。。。。

网友:
看看具体电路,找代换

网友:
推荐立创找芯片,邮费比芯片贵几倍很正常。淘宝买的芯片,每家都要买好几片,而且不要在同一家买。即使不在同一家购买。只要渠道一样的,淘宝的货,不在同一家买的全是水货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另外,电源管理 芯片坏,外围驱动电路元件或多或少也有跟着坏,有些是软故障根本上就测不出来。不要乱下定论换了芯片就好

网友:
那可能就不是这个IC的问题了,这个待机供电的地方很多的,查后面的vcc负载吧

网友:
查芯片供电,用可调电源加电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最新进展吗?。。。。。。

没有修了,这个设备坏的比较多,等客户在送来一台。到时一起看看

网友I:
你这买的确实是假的,我看了一下 那个丝印的字,歪七扭八的,就不对

网友:
只要空间允许 改装很简单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I:
你这买的确实是假的,我看了一下 那个丝印的字,歪七扭八的,就不对

但他原来电源上那个原机的芯片丝印也是歪的

网友:
能咨询一下之前psr650-a电源的事情不?这个电源不需要短接针脚就有电压输出吗

网友:
ICE3B2065J不好意思,鼠标晃了一下,点错了。

网友:
不好意思,鼠标晃了一下,点错了。应该是:ICE3B2065J

网友:
因为假芯片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芯片非常冷门,作假的要亏死
接到定单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