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修英特尔主板貌似要翻车

楼主(2024-01-30):
   一个z270i主板,故障不触发,测量待机条件发现没有pch的1v待机电压,测量一下芯片开启电压没有,开启电压由3vsb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电阻一头有3.3另一头没有电压,换掉电阻开启电压有了,桥的1v待机电压也出来了

电压都有了但是还是不触发,测量io连接的开关针脚有跳变

io也发出了开机信号给桥,下面这个电压有跳变

但是桥没有发出开机信号 slp s3和s4,这两个电压为0

测量s3和s4阻值也正常,没有短路

到了这里是不是可以判断桥挂了?

或者还有其他的条件我没有检查到?

小白初次修英特尔主板,请各位指教

网友:
说笑了,你怎么可能是小白?

网友:
rsmrst测一下。

网友A:
工作条件关键点几个必测的

网友:
这个已经正常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条件关键点几个必测的

3vsb有了,桥的1v待机有了,io也发出rsmrst3.3v了,还有哪些要测的?第一次修英特尔的是真不懂啊,请指教

网友B:
再测下去,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测下去,cpu供电

都没触发哪里来的CPU供电

网友:
小白的我,三把斧,上来就刷BOIS

网友C:
s3和s4有个#,低电平有效,这个信号有的是高电平有效,有的是低电平有效,不同板子不同,原理图是s3#,那就是低电平有效,默认为高电平

网友(点评):
高电平s3# s4#无效,才能开机。s3 休眠到内存 s4休眠到硬盘。

网友:
加热一下io

网友:
清空一下coms试试

网友:
待机 晶振  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3和s4有个#,低电平有效,这个信号有的是高电平有效,有的是低电平有效,不同板子不同,原理图是s3#,那就是低电平有效,默认为高电平

但是s3完全是没有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s3完全是没有电压啊

桥旁边的晶振起振没,起了就刷个BIOS看看,不行干桥

网友(点评):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大哥,我问一下,intel桥是不是有两个1.5v,一个是待机的另一个是开机后给桥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我问一下,intel桥是不是有两个1.5v,一个是待机的另一个是开机后给桥供电的?

桥待机有1v还有就是3vsb,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桥还有其他待机条件的,不能确定是否桥坏

网友:
他应该会有一个相应的请求信号,如果请求信号有了,然后它还没有发出这个slp信号,那才说明桥是坏的。

网友:
32.768测试下正常不 有压差不

网友:
测量桥的工作条件,条件都满足了基本干桥了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桥缺少工作条件

网友F:
不先看看RSMRST高电平没有?

网友D(2024-02-29):
引用 网友F:
不先看看RSMRST高电平没有?

已经高电平,32.768也起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已经高电平,32.768也起振了

接下来测开机电路,开关到IO。IO到桥。桥回给IO。IO去拉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下来测开机电路,开关到IO。IO到桥。桥回给IO。IO去拉低绿线

触发开机有信号到IO,IO也发出了开机信号给桥,但是桥没有回信息给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