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的数码管不显示和显示00,FF不跑码,有区别吗?

楼主(2024-01-31):
诊断卡的数码管不显示和显示00,FF不跑码,有区别吗?我之前那个板子修了半天突然诊断卡都不显示数字了,CPU也没有供电,感觉就像是没有上CPU一样,查了CPU的SVC和SVD,这两个信号都是由1.5V的内存供电上拉的,但是其中一个是没有电压的。查了这两个信号和CPU的连接,也都没有问题。不知道啥情况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基础问题:诊断卡的数码管不显示和显示00,FF不跑码,有区别吗?
另外我还问一下主板检测CPU的信号是哪几个啊?SVC,SVD,ALERT是这三个吗?

网友A:
诊断卡的数码管不显示 和显示 FF 这个好像和诊断卡型号有关,总的来说就是CPU没检测到或者没工作。00一般是CPU复位了但是不跑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的数码管不显示 和显示 FF 这个好像和诊断卡型号有关,总的来说就是CPU没检测到或者没工作。00一般是 ...

不显示东西就是没检测到到CPU,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东西就是没检测到到CPU,是这样吧?

就是说CPU 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CPU 没复位

好的,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