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B0

楼主(2024-01-31):
主板:华硕Z9PA-D8,目测插座针脚正常,只插了1根确认好的内存在A1插槽。
开机Q-Code先显示19,然后显示B0,就卡住了。查了说明书,19是“SB initialize before installed memory”,B0是“Memory Init.”
测了+VTTDDR AB为0.75伏,+VDDQ 1 为1.5伏,+3V为3.34伏。
这种故障除了内存,有没有可能是集成显卡芯片 AST2300A1-GP 损坏,或显存损坏造成?要判断集成显卡和显存芯片是否损坏,应该如何测量确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