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解开我多年的问题,解决936偶尔不加热的问题

楼主(2024-01-31):
最近我这国产深圳老白光936经常有时升温有时不升温,有时刚开机还是热的有温度,一到想焊IC的时候冷冰冰的,于是拆开手柄看,发现有一个焊点空焊,所以导致手柄不升温,也跟我多年的使用习惯有关,就是喜欢甩头,一甩手柄受到震动内部的电路板引脚就容易出现空焊,就导致烙铁时不时不加热的情况,目前已经不用海棉了,因为以前用完海棉肯定甩烙铁头清浩,现在改用钢丝球,也改掉甩手柄的坏习惯。

网友:
良好的习惯决定工具的使用寿命。

网友:
工作台好整洁

网友:
楼主的电脑散热真好

网友(2024-03-22):
我的已经断了一条线,查出来并接好的,现在跟你的故障一样;不过我不认为是焊点虚焊,应该还是软线不行了,断断续续.1时好时坏.

网友:
买了广州研华的二合一,好用.

网友:
是甩锡坏的还是敲锡坏的?有一段时间经常采用敲锡大法  现在统一擦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