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CPU和显卡阻值000是短路了吗?

楼主(2024-02-01):
二修机,接电待机0.16A.第一感觉是线性短路.拆机后发现别人修过.客户说别人店里没有配件放弃了拿过来的
检测了一下电感对地阻值.发现CPU和显卡都是000.本想放弃直接换板.但有些主板阻值低算正常的.不纠结了
查下待机.发现有个电感也是000.拿出烧机大法烧不出来.电流只有0.2A 发现待机芯片发烫.果断拆了.还是短路
后来论坛上找到点位图纸.发现短路是5V待机

把5V待机相连接的都拆了,发现还是短路,奇怪了
难道是板子短路了?不会这么背吧.但也没发现有烧糊的.不知道从哪里挖

难道是后极有短路的?于是断开PSL8705.发现5V不短路了.但5V_pwr短路

找了一堆芯片烧了

CPU供电 NCP81236   显存供电RT8248AGQW   VTT1.0V RT8248AGQW 内存供电RT8248AGQW   声卡芯片 ALC3251-CG
5V短路是解决了.但显卡和CPU电感对地阻值是000.请问大神这里的阻值是正常的吗?烧机大法也没发现显卡芯片发烫电流也不高0.2A左右

网友:
这CPU容易坏

网友A:
显卡可以为0,CPU为0的话 CPU挂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以为0,CPU为0的话 CPU挂壁了

好的,看样子只有换板了

网友B:
如果是二极管档测的000有可能是正常的,如果是电阻档测的就不正常

网友:
CPU不正常,GPU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二极管档测的000有可能是正常的,如果是电阻档测的就不正常

电阻档有004

网友:
很明显的短路了,再怎么样也会有点阻值。

网友B:
4欧电阻应该没挂

网友:
加1.0V电压,看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欧电阻应该没挂

重新买了个好板,确实没挂

网友:
都烧了这么多零件,放弃治疗吧。

网友:
如果是0000就是短了

网友:
CPU估计挂了,,,,,,,,,,,,,,,

网友C:
CPU不正常,GPU正常

这种铁裤衩的U,10-12左右的二极值是正常的。000显然不正常

网友:
欧姆档000肯定坏的,二极管档000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CPU怕是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不正常,GPU正常

这种铁裤衩的U,10-12左右的二极值是正常的。000显然不正常

不一定,同样主板同样u,有的有10几,有的就是000,都是正常好的,要结合看电阻档

网友D: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太差了 新一点的CPU阻止都很低的
mfksxx520
有可能吧,都用了好几年了.4位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太差了 新一点的CPU阻止都很低的
有可能吧,都用了好几年了.4位的

网友:
这还用说啊,刮了撒

网友:
你这情况如果没有一样的主板可以拆件很难修好

网友:
5V还是短路?这款就机器是单U的。桥的5V待机测一下有没有短路有的话直接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