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RTCRST_ON信号作用

楼主(2024-02-01):
LENOVO 锐7000,参考
15221-1M.机器进水清理干净后拔掉CMOS电池,按开关能显示,再接开关能关机。关机后再接开关触发掉电。不出PM_SLP_S4
后来发现只要短接Q1703 D S极双能触发显示
RTCRST_ON一直低电平无电压
掉电
Lenovo
进水

网友:
RSC_RST # SRTC_RST# SM_INTRUDER#都正常

网友:
请教大老们后面维修方向,BIOS刷过故障一样,不知故障点与RTCRST_ON信号有无关系,RTCRST_ON是EC发出的,

网友:
RTCRST_ON低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类似于外置开关拉低rtcrst的吧,清空BIOS?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是正常的。查查开关的电压正常不,我看还是rtc电路的问题,你仔细查查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高和低应该和RTC没多大影响吧.下面有电阻

网友:
RTCRST# SRTCRS#上拉电阻就在桥边上,没有断线

网友:
后来发现用电池完全不触发,无3D3V_AUX_KBC.电压受XLP_OUT控制,来自EC it18226e-128 的111脚

网友:
些信号用外接电源有3.3V,3D3V_AUX_KBC电压,用电池XLP_OUT不出3.3V
EC 112脚有3D3V_AUX_S5_EC 3.3v

网友:
论坛上相关信息说只要EC有3D3V_AUX_S5_EC电压就会发出XLP_OUT高电平

网友:
维修卡在这了

网友:
因为电池模式下3D3V_AUX_KBC没有EC的其它信号都不会有,如ECRST# LID_CIOSE#

网友:
RTCRST_ON,高就不正常了

网友:
会看图纸的都是大神

网友:
排除下小板、还有哪个恢复案件

网友:
RTCRST_ON要低电压才正常,高电平,不开机。因为这样会拉低RTSRST#

网友:
目测是常低的吧,这是个N管,G高电位时候才导通,导通的时候RTC_RST为低,低电平有效,触发。而RTC_RST#是常高的,所以RTCRST-ON只能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