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上面电容没有1.8v 查出来原本1.8va的只有

楼主(2024-02-01):
只有0.5v怎么回事,是南桥坏了吗?1.8的电杆有1.8v,就南桥这个电压偏低,从r369飞线过来还是不开机,上电到0.42左右掉落待机,不出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有,kp7EC的主板 gj5cnxx板号,不是CPU挂了吧?

网友A:
取下南桥上电看电压正常不 正常正常再换个  还不正常就查1.8后继  这个版型上到0.4不是bios就是南桥问题 南桥要买原装全新最贵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南桥上电看电压正常不 正常正常再换个  还不正常就查1.8后继  这个版型上到0.4不是bios就是南桥问题 南桥要买原装全新最贵那个

拿掉南桥电压1.8,3.3,5v都正常

网友:
拿掉南桥电压1.8,3.3,5v都正常
那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SR40B 0.4a  0.38a 掉电不,是通病,换了多少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