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5VSB会被拉低吗?

楼主(2024-02-01):
华硕主板PSON和紫色5VSB之间有个电阻连起来,当PSON拉低开机后,5VSB也会被拉低吗?谢谢

网友A:
不会,有电阻。10k上拉电阻只有0.5m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电阻。10k上拉电阻只有0.5ma电流。

谢谢,0.5ma的电流这么小,就算拉低也拉不了多少